大功率可控硅如何判断好坏

楼主(2009-05-11):
请问各位大侠在直流调速系统中,大功率可控硅如何用万用表判断好坏?

楼主:
说明一下可控硅功率在500A以上。

网友A:
阴极和阳极之间,阳极和控制极之间都不通,阴极和控制极之间有阻值。

网友B:
阳极阴极之间在兆欧以上,阴极与栅极之间在20-30欧之间,不同厂家会有点差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阳极阴极之间在兆欧以上,阴极与栅极之间在20-30欧之间,不同厂家会有点差异
一般没有专用仪器设备难测试好坏,一般简单的判断是不是击穿等

网友D:
可以加载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