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锤维修

楼主(2009-05-11):
最近买了台杂牌的电锤,打几个孔就没劲(没冲击),在活塞的O型圈的沟槽上垫了几圈生料带后又再打几下就不行了。

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不胜感激!

楼主:
各位帮帮忙!

网友A:
换活塞的O型圈

网友B:
不要垫生料带,垫个平垫试试

楼主:
谢谢2楼和3楼的回复!正打算先换O型圈,原来的不知是什么材料,氟胶的O型圈不好找啊!

网友C:
氟胶圈很好找啊,但是不知道楼主要的什么型号的,我们用在喷头上的都是氟胶圈,好像质量还可以,佛山那边寄过来的!

网友D:
加点油试一试

网友E:
你新的买回来有没有加油啊。

网友F:
电锤冲击钻 如果常用的建议买博世或者日立工具,国产的用过,用不到两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新的买回来有没有加油啊。

我还真没有加油啊,新钻不用吧?现在担心气缸及冲锤会不会有问题?

再次谢谢跟贴的各位朋友!

楼主:
沉得太快了,顶起来。

网友G:
常用的建议买博世或者日立工具

网友H:
我们单位一直用的都是博世的电动工具。

网友I:
是不是没有油了 能打眼 不锤就这样

楼主:
前几天换了2个O型圈,打点油就好了。用起来也挺有劲的。

网友J(2010-03-03):
电锤钻头取不下来有啥办法?谢谢

网友J:
求助:电锤钻头取不下来有啥办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