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plc 高速计数器现在值寄存器是哪个?

楼主(2009-05-11):
没用过编码器和台达的plc连接,不知道高速计数器现在值存在哪个寄存器里?哪位高手可以帮个忙。谢谢!

ABZ 编码器集电极开路NPN 2000线,预留输入 x0 x1

步进电机旋转,用编码器做反馈,
按下启动按钮,x17,步进电机(Y0)旋转,步进电机脉冲数存储在D473 D472中,同时编码器开始旋转旋转
要求编码器正转为增计数,反转为减 1 倍频
plc 检测编码器的输入脉冲数,并把计数器检测到的编码器当前输出脉冲数 传动到数据寄存器 D201 D200
在编码器停止脉冲发出以后,延时 0.2秒,复位计数器
如果编码器脉冲数少于步进电机脉冲数,则进行计算,相减后,存储数据在D203 D202中

网友A:
你用哪个计数器就存在哪个计数器(word/double word)里面。

楼主:
你好,首先谢谢你,我没用过编码器,也没有用过台达plc的高速计数器,所以想请教下具体的编程

例如

LD X11

DCNT  C235  D200  这样 高速计数器的值就是编码器的当前脉冲值么,这个d201 d200 不是应该是设定值么

  而且我还需要定义x0 x1 这两个输入口给c235 ,对c235这个计数器我还需要怎样写程序定义

楼主:
还是您说的其实就是当前值就存在c235中,我只需要把c235 传送到一个数据寄存器中即可

例如   DMOV C235 D200  我就可以得到编码器的当前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你用哪个计数器就存在哪个计数器(word/double word)里面。

你好,首先谢谢你,我没用过编码器,也没有用过台达plc的高速计数器,所以想请教下具体的编程

例如

LD X11

DCNT C235 D200 这样 高速计数器的值就是编码器的当前脉冲值么,这个d201 d200 不是应该是设定值么

还是您说的其实就是当前值就存在c235中,我只需要把c235 传送到一个数据寄存器中即可

例如 DMOV C235 D200 我就可以得到编码器的当前值

而且我还需不需要定义x0 x1 这两个输入口给c235 ,对c235这个计数器我还需要怎样写程序定义 怎样编程才可以让x0 ,x1 这两相编码器的输入点对应让c235 计数

网友A:
其实就是当前值就存在c235中,我只需要把c235 传送到一个数据寄存器中即可

不需要定义x0 这一个输入口给c235

网友A:
建议你看一下高速计数器的使用,不然这么讲很难说清楚的。

网友A:
C235只能接收1相1输入的脉冲信号,不能接收两相输入的脉冲信号。

像你的这种情况需要使用硬件高速计数器C251。

楼主:
对:lesing 关于

其实就是当前值就存在c235中,我只需要把c235 传送到一个数据寄存器中即可

不需要定义x0 这一个输入口给c235

谢谢,我这个需要在plc做好程序后,把编码器的数据和电脑通信,电脑计算数据后发回来给plc。plc按照数据补发脉冲给步进电机。做个反馈。

能否留个联系方式,我做好了程序想请你帮忙看下。我的邮箱是 douyuanyuan@163.com, qq是583250337  不过很少加陌生人,请注明你的名字。如果不方便告诉联系方式的话,我就发到这里,到时候请帮忙看下。谢谢

内容的回复:

网友B:
1、关于高速计数器与输入点的对应关系参照DVP-PLC应用技术手册(程序篇)第2-24页。

2、你这个应用是2相2输入,要使用C251~C254。

3、计数器现在值就是计数器本身。参看DVP-PLC应用技术手册(程序篇)第2-1页中间一栏。

学习PLC,编程手册是最好的老师。

网友B:
奇怪!为什么要电脑计算数据给PLC?PLC不能计算吗?

另外,只要加减速时间合理,一般情况下步进电机是不会丢脉冲的,不需要编码器反馈纠偏。

而且如果采用细分驱动器(例如10000pulse/r),编码器的解析度会低于步进电机(假如你用的编码器不超过2500线)。这时用编码器反馈纠偏会得到错误的结果。

网友B:
杜工,我发给你的邮件收到了吗?有没有这样的应用案例?

楼主:
对:robotH 关于

1、关于高速计数器与输入点的对应关系参照DVP-PLC应用技术手册(程序篇)第2-24页。

2、你这个应用是2相2输入,要使用C251~C254。

3、计数器现在值就是计数器本身。参看DVP-PLC应用技术手册(程序篇)第2-1页中间一栏。

学习PLC,编程手册是最好的老师。

内容的回复:

谢谢你,我会先仔细看下手册,因为没用过,所以看手册的时候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

楼主:
对:robotH 关于

奇怪!为什么要电脑计算数据给PLC?PLC不能计算吗?

另外,只要加减速时间合理,一般情况下步进电机是不会丢脉冲的,不需要编码器反馈纠偏。

而且如果采用细分驱动器(例如10000pulse/r),编码器的解析度会低于步进电机(假如你用的编码器不超过2500线)。这时用编码器反馈纠偏会得到错误的结果。

内容的回复:

这些是客户要求的,他们一定要计算机计算数据,要求plc 只执行数据就可以了。 我也和客户够通过关于步进只要合理的状况下,是不会丢脉冲的。还有因为步进电机的输出轴和编码器的安装轴不是一个。所以他们会用编码器纠偏

网友B:
建议还是不要用编码器纠偏。如果编码器线数不够,你会发现基本上纠不了偏,反而会把正确的给纠偏了。

实在要用,可以只比对编码器反馈脉冲数和PLC所发脉冲数的差值,如果差值过大就报警,表明步进电机丢步。差值在合理范围内就不去管它。

网友C(2019-09-03):
说明一下几点,台达的PLC为 DVP40EH00T3,采用硬件高速计数器,D1225的值为2.为二倍频计数模式。传感器为MPS MR500C的磁栅尺,X0接A,X1接B。读出的数据正常,如果让读书随着自己定的数值变化,自己设定一下相关参数即可。image.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