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匹空调电源线的线径多少???

楼主(2009-05-11):
我现在新买的1.5匹的空调,布了1平方的单芯铜导线!!不知道够不够粗?空调的最大功率是1310W,我看了下说明书!

楼主:
是1平方的BVVB 电线

网友A:
最好用1.5或以上的,毕竟现在的线都达不到实际值

网友B:
2.5平方BVVB 电线.

网友C:
在考滤长度的情况下应该放2,5平方的线,但是在线路短的情况下可以放1.5平方的国标线,现在的线经都达不到标正值。

网友D:
一点零以上就行了

网友E:
最好用2.5的BVR电线。

网友F:
主要看,线的长度,线越长,需要的截面积越大。

网友G:
最少1.5平方 最好是用2.5 的 这种事 以后就不要发了 问问旁边的人就可以了

网友H:
用2.5的最好,

网友I:
那显然不够,至少2.5mm2的多股软铜线RVVB--2.5

网友J:
最少1.5平方

网友K:
最好是2.5的,况且现在的电线和购买时候的线径误差较大.

网友L:
看线路的供电情况,2.5的就够了

网友M:
线的长度,线越长,需要的截面积越大,1.0的还是有点小

网友N:
说明书上有的 zj

网友N:
说明书上有的 自己看啊

网友O:
2.5就可以了,没有问题哈

网友P:
最好用2.5的

网友Q:
最好用2.5的 ......................

网友R:
2.5以上的最好.---------------

网友S:
看线路的供电情况,2.5的可以了

网友T:
至少应该使用2.5MM的BVR导线。

网友U:
1.2平方mm-2.5平方mm的铜线都可以。

网友V:
不管是BVR还是BVV,只要是2.5平方的铜线就可以.

网友W:
2.5平方的铜线就可以。一般装修的要求

网友X:
同意27楼意见,没有必要用太大的

网友Y(2010-05-05):
wo yongle 4pingfang de x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