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并列运行变压器调档时的环流有多大?

楼主(2009-05-12):
两台变压器6300kva,10.5kv/6.3kv,现运行在II档,6kv侧母联长期合闸,10kv侧母联长期断开,因系统电压低,加上本企业用电负荷增大,须把变压器由II档调至III档,但6kv侧两段都不能停电,这样变压器在调档过程中,就会短时运行在不同档位,一台II档10.5kv,另一台III档10kv,运行持续时间估计不超过30秒,请问这时变压器的环流有多大?能否这样调档?谢谢!!

楼主:
当然变压器负荷会减到一台能带起。

网友A:
变压器不能在带负载时调档吧

网友B:
如果变压器采用无载分接开关,不能这样调档,要把变压器停下来后才能调,调完后还要测直流电阻,测试合格才能再次投运。如果变压器采用有载分接开关,可以带负荷调档。但如楼主所说,不建议这样调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变压器采用无载分接开关,不能这样调档,要把变压器停下来后才能调,调完后还要测直流电阻,测试合格才能再次投运。如果变压器采用有载分接开关,可以带负荷调档。但如楼主所说,不建议这样调档。

肯定不行,如果两台不是同时进行,输出电压不一样并联运行,能保证负荷分配均匀吗?要出大事~

楼主:
变压器采用无载分接开关,调档时变压器是停电的,调完后我们都会测量直流电阻,问题是,1#调好后,需要先与2#并列,然后才能停2#调档,这样才能保证6kv两段不停电(通过6kv母联)。短时不同档位运行,6kv侧电压相差5%,请问环流有多大,如何计算?
(两台变压器上级电源接在同一段,没有同期问题)

网友D:
带电调档允许吗?

网友E:
肯定不行,如果两台不是同时进行,输出电压不一样并联运行,能保证负荷分配均匀吗?要出大事

网友E:
期望楼主告诉最终结果。

楼主:
两台变压器最终还是成功调档,不同档位短时并列实测环流有130多安(6kv侧)

以下是网上抄来的环流计算方法,不知是否正确,本人还是不理解,结合我厂实例,请高手指教

变压器的接线组别反映了高低侧电压的相应关系,一般以钟表法来表示。当并列变压器电压比相等,阻抗电压相等,而接线组别不同时,就意味着两台变压器的二次电压存在着相角差á和电压差△U,在电压差的作用下产生循环电流Ic:
Ic=△E/(ZdI+ZdII)
如果以á角表示绕组组别不同的变压器线电压之间的夹角,而Zd用UZK表示时,循环电流可用下式表示:
Ic=2U1sin(á/2)/(ZdI+ZdII)=200sin(á/2)/[UZK1/In1+UZK2/In2]
如果In1=In2=In,UZK1=UZK2=UZK,则上式变为
Ic=100sin(á/2)/UZK
式中In、UZK可用任一台变压器额定电流和阻抗电压。

本单位变压器铭牌参数:
1#主变:6300kva、U1=10.5kv、U2=6.3kv、I1=346A、I2=577A、Uk=5.73、Y,d11
2#主变:6300kva、U1=10.5kv、U2=6.3kv、I1=346A、I2=577A、Uk=5.66、Y,d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