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对变频器的影响

楼主(2009-05-12):
最近有台变频器,是ACS800的,逆变模块烧了,分析是温度过高造成的,马上进入夏天了,看来

空调必须要加了

网友A:
环境的好坏只是一个方面,与控制电路也可能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B:
要充分考虑变频器使用的工况,空调不见得是必须品

仔细查找是否其他原因引起模块烧毁,以免被温度的假象蒙蔽,再次造成损失

网友C:
驱动电路没有问题吗,逆变模块原因多多

网友D:
环境的好坏只是一个方面,与控制电路和变频器本身也可能有一定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