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伺服系统修好后带伺服电机没力怎么回事???

楼主(2009-05-12):
西门子数控系统840D的轴模块,80A的修好后,带电机没力怎么回事???

网友A:
你的伺服轴模块是在上海西门子修的吗?那里修的大都很贵,否则质量难以保证

网友B:
电机没力?调整一下参数看一下...增大电机的速度增益....

网友C:
最大的可能就是内部增益不对,需要重新调整。如果您有以前的参数,重新输入进去应该就差不多了。

网友D:
很有可能驱动电路还有问题,参数可以调节,但总不至于没力吧?

网友E:
找同样的驱动模块代替试一下,估计还是驱动没修好。

网友F:
替换法排除一下硬故障。

如果没有硬故障,可以重搞搞驱动参数。840D可以在HMI里自动优化的。增益不能随便调大,必须要配合滤波器才行。

网友G:
查看下诊断里的驱动维修信息,看看电压,使能等状态正常吗?

网友H(2009-06-23):
没有维修好 要是以前好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问题找到了,是系统没有修好。

网友I(2009-12-29):
你这个系统没有修好范围也太大了吧

网友J:
是因为驱动器没有修好

网友K(2010-03-21):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困扰?但我的驱动器是好的 请各位高手帮帮忙 十分感谢  xurong_tao@163.com

网友L:
  也有可能是伺服缺相,电机能够正常运转,不会报警!就是力很小.

网友M(2010-06-18):
可能是设置有问题,可能启动扭矩不够大,或电流或电压在调试的时候某一方面有限制,再重新调试一下吧

西门子伺服系统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