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PLC问题1

楼主(2009-05-12):
在西门子300中如何将程序中的所有M0.0该为M0.1要用最简单的办法?

网友A:
Stmatic Manager中的選項(Option)下的重新布線(Rwire)

Regards

楼主:
谢谢了,请问西门子200PLC在符号表中就可以替换,300PLC可以吗

网友B:
你在符号表里去改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了,请问西门子200PLC在符号表中就可以替换,300PLC可以吗

问题在于您使用的编程方式,如果您使用地址编程方式,符号表有何用?

如果您使用符号编程方式,那么自然在符号表中改。

Regards

网友C:
在BLOCK的属性里面可以选择是符号优先还是地址优先

楼主:
我搞好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楼主:
西门子300中如果将硬件组态中的输入模块的地址由原来的1~2该为5~6,那程序中的地址可以自动更改吗?

网友D:
没试过,应该不会,你做一个试验就知道结果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