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24XP的模拟量输入

楼主(2009-05-12):
    我使用的是224XP ACDC继电器型的PLC,现在不知道怎么将模拟量输入,从网上和手册上都有模拟量输入的连线,就是模拟量连接在+A、M之间或者+B、M之间,但是我没从PLC的端子排上找到M这个端子,上面有*、+A、-A、+B、-B、RA、RB等等,就是没有M,难道这里的M用的是输出口公共端么?

    很着急,赶快救我,跪谢!

网友A:
好好看看系统手册

楼主:
我看了一下EM235的连线,难道输入电压直接加在+B和-B之间就行了么?我确实从PLC上看到M这个引脚

网友B:
EM 235 CN模拟量输入,输出和组合模块的技术规范
说明 订货号 EM 235 CN AI4/AQ1 x 12位 6ES7 235-0KD21-0XA8
通用技术规范
尺寸(W x H x D)重量功耗点数 71.2×80×62mm186 g2 W4路模拟量输入,2路模拟量输出(实际的物理点数为:4输入,1输出)
功率损耗
+5V DC(从I/O总线) 30mA
从L+ 60mA(带输出20mA)
L+电压范围,第2级或DC传感器供电 20.4~28.8
LED指示器 24V DC状态亮=无故障,灭=无24V DC电源
模拟量输入特性
模拟量输入点数 4
隔离(现场与逻辑电路间) 无
输入类型 差分输入
输入范围电压(单极性)电压(双极性)电流 0~10V,0~5V,0~1V,0~500mV,0~100mV,0~50mV±10V,±5V,±2.5V,±1V,±500mV,±250mV,±100mV±50mV,±25mV0~20mA
输入分辨率电压(单极性)电压(双极性)电流 12.5μV(0~50mV)25μV(0~100mV)125μV(0~500mV)250μV(0~1V)1.25mV(0~5V)2.5mV(0~10V)12.5μV(±25mV)25μV(±50mV)50μV(±100mV)125μV(±250mV)250μV(±500mV)500μV(±1V)1.25mV(±2.5V)2.5mV(±5V)5mV(±10V)5μA(0~10mA时)
模数转换时间 <250μs
模拟量输入响应 1.5ms~95%
共模抑制 40dB,DC to 60HzEM 235 CN
共模电压 信号电压+共模电压(必须小于等于12V)
数据字格式单极性,全量程范围 -32000~+32000双极性,全量程范围 0~32000 -32000~+3200000~32000
输入阻抗 大于等于10MΩ
输入滤波器衰减 -3db@3.1KHz
最大输入电压 30V DC
最大输入电流 32mA
分辨率 12位A/D转换器
模拟量输出特性
模拟量输出点数 1
隔离(现场侧到逻辑线路) 无
信号范围电压输出电注输出 ±10V0 到 20mA
数据字格式电压电流 -32000~+320000~+32000
分辨率,满量程电压电流 12位11位
精度最坏情况,0~55℃电压输出电流输出 满量程的±2%满量程的±2%
典型值,25℃电压输出电流输出 满量程的±0.5%满量程的±0.5%
设置时间电压输出电流输出 100μs2mS
最大驱动@24V用户电源电压输出电流输出 最小 5000Ω最大500Ω
返回TOP

EM 235 CN端子连接图

返回TOP

EM 235 CN配置
------表A-13所示为如何用DIP开关设置EM 235 CN模块。开关1到6可选择模拟量输入范围和分辨率。所有的输入设置成相同的模拟量输入范围和格式。表A-14所示为如何选择单/双极性(开关6)、增益(开关4和5)和衰减(开关1、2和3)。下表中,ON为接通,OFF为断开。
------表A-13 EM 235 CN选择模拟量输入范围和分辨率的开关表
单极性 满量程输入 分辨率
SW1 SW2 SW3 SW4 SW5 SW6
ON OFF OFF ON OFF ON 0到50mV 12.5μV
OFF ON OFF ON OFF ON 0到100mV 25μV
ON OFF OFF OFF ON ON 0到500mV 125uA
OFF ON OFF OFF ON ON 0到1V 250μV
ON OFF OFF OFF OFF ON 0到5V 1.25mV
ON OFF OFF OFF OFF ON 0到20mA 5μA
OFF ON OFF OFF OFF ON 0到10V 2.5mV
双极性 满量程输入 分辨率
SW1 SW2 SW3 SW4 SW5 SW6
ON OFF OFF ON OFF OFF ±25mV 12.5μV
OFF ON OFF ON OFF OFF ±50mV 25μV
OFF OFF ON ON OFF OFF ±100mV 50μV
ON OFF OFF OFF ON OFF ±250mV 125μV
OFF ON OFF OFF ON OFF ±500 250μV
OFF OFF ON OFF ON OFF ±1V 500μV
ON OFF OFF OFF OFF OFF ±2.5V 1.25mV
OFF ON OFF OFF OFF OFF ±5V 2.5mV
OFF OFF ON OFF OFF OFF ±10V 5mV
------表A-14 EM 235 CN选择单/双极性、增益和衰减的开关表
EM 235 CN开关 单/双极性选择 增益选择 衰减选择
SW1 SW2 SW3 SW4 SW5 SW6
ON 单极性
OFF 双极性
OFF OFF X1
OFF ON X10
ON OFF X100
ON ON 无效
ON OFF OFF 0.8
OFF ON OFF 0.4
OFF OFF ON 0.2
返回TOP

EM 235 CN的校准和配置位置

返回TOP

EM 235 CN输入数据字格式
图A-21 为CPU中模拟量输入字中12位数据值的存放位置。
------注意:模拟量到数字量转换器(ADC)的12位读数,其数据格式是左端对齐的。最高有效位是符号位:0表示是正值数据字,对单极性格式,3个连续的0使得ADC计数数值每变化1个单位则数据字的变化是以8为单位变化的。对双极性格式,4个连续的0使得ADC计数数值每变化1个单位,则数据字的变化是以16为单位变化的。
返回TOP

EM 235 CN的输入方框图

返回TOP

EM 235 CN输出数据字格式
图A-23为CPU中模拟量输出字中12位数据值的存放位置。
------注意:模数字量到模拟量转换器(DAC)的12位读数,其输出数据格式是左端对齐的,最高有效位:0表示是正值数据字,数据在装载到DAC寄存器之前,4个连续的0是被裁断的,这些位不影响输出信号值。
返回TOP

EM 235 CN输出方框图

楼主:
可能我表达的不清楚,那我问一下,是不是224xp的模拟量输入直接加在+A、-A之间就可以了?

网友C:
你是在说224XP ,还是EM235?

模拟量输入224XP,是接入A+,M和B+,M.  M是公共端.

模拟量输入EM235,直接加在+A、-A之间.

网友D:
224XP本身自带两入一出模拟量,接线端子在CPU本体的左上角,模入是接A+,M和B+,M。和模拟量扩展模块EM235接法是不一样的。

楼主:
雷倒了,我说的是正航公司的驰恩224XP AC/DC/REALY型的,公司说是和西门子S7-224XP全兼容的。我怎么看着PLC上关于模拟量的端子和EM235是一样的。不知道大家也没有西门子公司生产的224XP AC/DC/realy型PLC的照片,我找到的都是dc/dc/dc型的照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24XP本身自带两入一出模拟量,接线端子在CPU本体的左上角,模入是接A+,M和B+,M。和模拟量扩展模块EM235接法是不一样的。

严重同意你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