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组态中的滑动块能不能在属性中设定高度,宽度

楼主(2009-05-12):
MCGS组态中的滑动块能不能在属性中设定高度,宽度,我打开属性没有发现设定的地方只能拖动

网友A:
就是,用拖动的方法可以改变大小

网友B:
滑动块可以在属性中设定高度,宽度,你打开脚本函数在用户窗口-控件流动快的属性中用函数可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