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通6.2能不能控制下位机(PLC)的起停

楼主(2009-05-12):
询问通6.2能不能控制下位机(PLC)的起停

网友A:
看一下通6.2的在线帮助,容易

网友B:
用SETDEVICE函数可以控制设备的起停,!SetDevice(DevName,DevOp,CmdStr)函数意义:按照设备名字对设备进行操作。

网友C:
!SetDevice(DevName,DevOp,CmdStr)函数

网友C:
!SetDevice(DevName,DevOp,CmdStr)函数只能控制软件的采集驱动的启停,不能实际控制PLC的启停

网友B:
恩,同意楼上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