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B SLC500系列PLC的相关问题

楼主(2009-05-12):
请问AB SLC500系列PLC中CPU的锂电池正常使用的年限为多少年,不以厂家的说明书为准,只以实际使用作为参考。在更换电池时应怎样安全更换。谢谢!

网友A:
我们厂的已经用了6年了,还没换,因为平时一直在供着电;据说得2年一换,因为不能停机,所以没换。

给个思路:是否有备份程序?做备份,停机,断电,拔CPU,更换电池,重新下装程序,安装CPU,送电,run

网友B:
不同的型号时间是不同的,具体看硬件参考手册,或找一下以前相同的老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