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PC与横河CS3000通讯问题。

楼主(2009-05-12):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开发一个OPC客户端,DCS系统是横河3000,从OPC Server采集数据(采样时间为1分钟)共采集13个变量,同时写入两个开关量、三个实数型变量。连接OPC服务器没有问题(此服务器上还有连接的先进控制、数采系统,独立于我们开发的系统),我们在连接服务器之前,服务器一直有警告“虚拟内存太低”。连接上之后运行几天,他们的先进控制掉线了、数采有丢数据的情况。他们说是我们系统的问题,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因为之前一直在与服务器通信,也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现在他们的服务器也没有重新启动,把先进控制又连上了,还是出现“虚拟内存太低”的警告。我们的系统也不敢连了,但是工作必须作。能给与几个可能的参考原因吗?

网友A:
CS3000的OPC有连接次数的限制的,是指非正常退出连接则算1次,到了限制值后,无法正常连接,也会把正常连接的程序终止。看看你的程序,独立运行时间有多长。

对于虚拟内存不足的说法,我不是很明白,我的机器是256M的XP,运行了1年 也不会出现内存不足,且未按CS3000的要求设置虚拟内存的大小;

同步读书比异步读数 占用的内存大的多;很多公司都采用的是同步读数的方法

最可能的是 你的CS3000中了蠕虫病毒,不知道你采用哪种方法把工控网络和企业内部网络隔离的,U盘等物品的管理如何?建议你使用杀毒光盘查下病毒!不要在CS3000上安装杀毒软件!CS3000的目录是完全共享的,通过交换机等设备,对病毒的防御基本是0

楼主:
谢谢,张天军。能告诉我一般CS3000的OPC连接次数限制是多少次?

网友A:
晕!我怎么知道?几年前作的测试,不停的启动OPC客户端程序一直连接到连接不了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