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和负载并联的作用(附图)

楼主(2009-05-12):
请教:图中VD起什么作用?怎么个工作原理?

网友A:
PLC、变频器、伺服驱动器等等设备的晶体管输出,如果要连接感性负载(例如中间继电器),一定不要搞忘接一个反向的续流二极管。当输出断开时,继电器线圈两端会产生感生电动势,如果没有续流二极管,产生的电压可能高于输出晶体管的反向击穿电压。笔者实测,HH54P那样的微型中间继电器线圈回路断开时产生的电压大概为50V以下,不加反向续流二极管也可以,不过原则上最好加上,以避免损坏输出晶体管的可能。
记得2004年在天津新大洲做工程时,见到欧姆龙原装(日本生产)的中间继电器的DC24V线圈两端是并联得有反向续流二极管的。而上海欧姆龙的中间继电器DC24V线圈两端是并没有并联反向续流二极管的。
续流二极管可以选用1N4001~1N4007,它们的参数如下:
型号 1N4001 1N4002 1N4003 1N4004 1N4005 1N4006 1N4007
耐压(V) 50 100 200 400 600 800 1000
电流(A) 均为1
不过,引用别人的帖,1N4001~1N4007不是最好的: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8876843.html
原帖部分内容如下:
廉价的1N4007可用但不一是最好的,二极管可能还没来得及发挥续流作用时PLC就已经受损了。因此,保护续流二极管最好使用“快速的1N4007”就是FR107,这样可以对PLC输出端口有较好的防护,且成本不会提升太高。 选用IN5819 或5817 可以!比FR107性能还好,成本稍高。
IN5819/5817是肖特基二极管,IN5817;IN5819封装是DO-41
最大峰值反向电压:40V
最大反向有效值电压:28V
最大直流阻断电压:40V
最大正向平均整流电流:1A
最大正向压降:0.6V(1A)

网友A:
你在网上搜索“续流二极管”,你会看到很多。。。。。。

网友B:
“老菜鸟”就是厉害,每天看你的帖子学到了不少东西呢,呵呵!都是好帖子!

网友C:
2楼回答的非常好,让我们新手学到很实用的东西。

楼主:
请问,如果此图的负载是直流的话,那么是不是VD1 和VD2都需要,如果负载是交流的话VD2还需要吗,是不是要换成RC电路,如果要换成RC电路的话那么R和C大小怎么计算啊?R是不是要用无极性电容?主题文章的附图里面的滤波电容大小怎么计算啊? 谢谢,我很想搞懂这一连串的问题,谢谢!

网友D:
好贴子!学习一下啦!!!

网友E:
续流作用,老菜鸟说的很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续流作用,老菜鸟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