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和PLC的问题

楼主(2009-05-12):
各位大侠 问个问题,我做的PLC和组态王的通讯,现在数字是可以读上来,可以在组态王上显示。从组态王上输入数值的时候,在PLC的程序里也可以写进去,但是这个写进去的数不能进行运算,比如执行下面条程序后(VD800的数字是从组态王上输入的,数字为50.0)。VD804里的数变0了。字符类型也是浮点啊。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急。。。。。。。。。。先谢谢各位高手啦!!!!

LD SM0.0
MOVR VD800, VD804
*R -1.0, VD804

网友A:
我觉得是组态王的数值,没传过来,数据传输太多的缘故吧

网友B:
看看你在组态王设置的数据格式是否正确

网友C:
通迅的问题

网友D:
可能是数没有传过来,你可以做一个简单,检验一下数传没传过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