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 PWS1711触摸屏软件编程

楼主(2009-05-12):
HITECH PWS1711触摸屏下载ADP1、ADP2都说不能反汇编,那位高手能把ADP1、ADP2换成AA6文件、AF6文件。本人可以付RMB

520fanyanli@163.com

网友A:
有錢的話直接找人重新使用ADP6編不就可以了?

Regards

楼主:
  yuanle :谢谢您回复!

关键是宏指令太多?我往打电话天津罗升企企和沈阳代理他们都没有说清楚,HITECH PWS1711这个触摸屏主要用宏指令太多。

比如:热电偶模块、扩展模块、两台以上变频器通讯,都用宏指令编写才行。

yuanle 您说重新使用ADP6編不就可以了,本人说的不一定对!我也看了关于宏指令ADP3(手册329页巨指令)、ADP6(手册301页宏指令),一句话没有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