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一下,有多少人在用铁丝捆电线。

楼主(2009-05-12):
最近在工作中看见几个同事在安装电气线路时候图方便,采用匝丝捆电线,在和同事的交谈中发现没有意识到用铁丝捆电线的不安全之处,想了解一下同行是如何做的。一般我都是采用尼龙扎带捆的,安全方便。(我认为用铁丝捆扎有安全隐患。)

网友A:
我认为用铁丝捆扎有安全隐患

网友B:
这种操作手法确实随处可见。

网友C:
以前手下有个电工把潜水泵的电缆长的部分盘成圈用铁丝捆上,结果泵和电缆都烧了,估计他终身都会记住

网友D:
我们都用尼龙扎带扎,这样应该就会安全很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们都用尼龙扎带扎,这样应该就会安全很多了!

尼龙扎带或者BVV单芯硬圆线扎线

网友F:
我都是用绝缘胶带扎。或者用电线扎

网友G:
尼龙扎带捆扎电线的一般。

网友H:
贪方便有时候会带来大麻烦。

网友I:
请管理员把此贴置顶三个月。

不教而善,上等人。

教而后善,中等人。

教而不善,下等人。

网友J:
电磁原理没弄懂吧?

用扎带绑,用铝线,铜线,现成的导线绑不行?非去找来铁丝绑=  =

不知道铁导磁啊  =   =!!

网友K:
不教而善,上等人。

教而后善,中等人。

教而不善,下等人
有道理

网友L:
尼龙扎带或者BVV单芯硬圆线扎线

楼主:
就是知道有同行会贪图方便省事随手用材料干活,所以为朋友提个醒。

网友M:
用铁丝(估计是裸丝)以及其它的裸导线捆绑使用中的导线,除日久天长导线绝缘损坏后可造成漏电、短路的危害外,由于捆绑的铁丝等导体是加在使用中导线的闭合的一匝(或多匝)线圈,当使用中的导线电流足够大,捆绑用的铁丝等将产生相应的热量,不但消耗了电能,而且对使用中的导线造成危害。

网友N:
这个见的蛮多的,用尼龙扎带或绝缘胶带不是方便、安全!

网友O:
引用 网友C:
以前手下有个电工把潜水泵的电缆长的部分盘成圈用铁丝捆上,结果泵和电缆都烧了,估计他终身都会记住

       前段时间我下面一个新手也犯过同样错误,临时接一台三相2.2KW水泵,拿了一百米三芯1.5mm电线去,只把两头散开,中间卷在一团, 后面整捆电线除了散开的部分,中间卷在一起的全部胶在一团,撕都撕不开。。    还好没出事~

网友P:
我第一次接电时就是用细铁丝来固定电线的.结果由于太紧扎破了绝缘皮导致零火线短路.

电工们要引起注意哇!

网友Q:
有一种金属扎线带,不知道含不含铁。

网友R:
我们都用尼龙扎带扎,这样应该就会安全很多了

网友S:
尼龙扎带时间一长就易断,用BVV单芯硬圆线好用又安全。不过没有尼龙扎带好看。

网友T:
尼龙扎带固然好,但现在市场上所售的尼龙扎带其质量实在是不敢恭维,我的记录是为了扎一根线,一个地方废了30 根扎带。

网友U:
我说用绝缘胶带多缠几下,不就得了,

网友V:
引用 网友R:
我们都用尼龙扎带扎,这样应该就会安全很多了

网友W:
引用 网友L:
尼龙扎带或者BVV单芯硬圆线扎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