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器同PLC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5-12):
运动控制器同PLC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您在本版检索一下吧,这个问题经常有人问.

网友B:
如果您对运动控制器一点也不知道,我建议您把它就想成PLC来使用。

相应速度比伺服快,但是扩展性比PLC差;

个人的看法,欢迎指正。

网友C:
這個很難說,每家的產品都不一樣。

有的是PLC具有可編程的運動控制功能。其PLC功能和擴展性一點也不弱。控制方式有脈沖、模擬量、總線形式(sercos.CANopen).

有的是專用的運動控制器。被廠商打包好。通常都是走總線。具狀況差別就打了。

网友D:
一般说来PLC是过程控制,强调的是顺序性,所以扩展性好些;运动控制器是随动控制,强调的是同步性所以响应更快些;不过一些PLC有融合运动控制器功能的趋势,比如安川的MP

网友E:
应该是两个概念,看来你还需要多了解一下2个东西的用处

网友F:
用过运动控制卡,抗干扰不如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