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教三菱变频器FRS520无法启动的问题

楼主(2009-05-12):
今天遇到一台三菱变频器S520系列的,无法正常启动。断电后重送电可以启动,运行一段时间后变频器报故障THM变频器过负载故障。可是正常用PU变频器面板和外部按钮输入无法进行正常启动。其调速主要通过变频器面板的旋钮进行改变调整。启动主要通过外部按钮进行操作实现。

查看相关参数P79运行模式选择为3:外部PU 组合运行模式1(运行频率取决于用操作面板的设定用 旋钮参数单元的键进行数字设定或外部信号输入多段速设定端子4-5之间AU 信号ON 时有 效 ;启动信号来自外部信号输入端子STF,STR)。当时感觉此参数设置应该没有问题,怀疑按钮接到变频器的控制端子STF和STR的线路问题,可检查公共端SD连接到启动按钮和反转按钮的线路都没有问题,也就是说SD和STF通过启动按钮可以连通,但电机仍无法启动:

问题1:输入端子的公共端PC和SD是否要另外引外部24V电源接入。

问题2:另此电机P95~P99辅助参数都没设定为——,其中有P98电机容量和P99电机一次阻抗也没设定,实际电机为1普通通用电机,是否有不妥。此参数和P71有无关联,即如选用三菱电机时是否可以不用设定。。

问题3:回来后看手册发现有个参数P53频率设定操作选择好像应该设为1,手册没怎么弄明白自己理解是用面板的旋钮进行频率调节时要设为1。

如果为0。那么会出现按了启动按钮后变频器有启动信号而无设定频率的问题或给定频率小于启动频率而无法启动的问题,分析的是否正确请高手指正。

问题4:当时想先将运行模式改为PU模式,及P79设置为0或1的 情况。首先将P77参数写入禁止选择调为2:即使运行时也可以写入的模式。然后修改P79为2。按SET进行写入时,出现ER2的错误提示 ,无法将修改存入,改为0或4.7.8都不可以。试用SET键+STOP键或其他组合都无法实现,手册也没特别说明。

以上问题请高手指点。如有赐教不胜感激。变频器型号为FR-S520-0.4K-CH,电机额定电流1.92A请大家分析下除了负载过大的原因外还有什么其他因素可以导致THM变频器过负载故障报警。

楼主:
问题写的有点罗嗦了,变频新手以前没用过三菱的机子,今天碰到着问题把我弄蒙了,请大家多多来帮忙。主要是怎么修改运行模式的问题。原来设定是P79为3,我试过了通过变频器的操作面板PU/EXT键无法改变操作模式,PU灯和EXT指示灯常亮。想把P79改为0或1而先通过变频器面板来调试一下是否能能启动电机的。请大家指教怎么操作能实现。

网友A:
P79设定为1 ,就是面板操作启动,设定前看参数有没有禁止设置。这个好像是初级问题。

楼主:
是啊,我先把参数禁止的那个参数P77改为可以参数写入了啊,然后才改的P79,可是改不了并出现ER2的提示啊。别的参数是可以改的啊。不知道这个ER2具体是什么原因,手册上也没啊。

楼主:
来位高手指点下啊。三菱变频器FRS520用变频器面板的旋钮给定频率,启动信号由外部端子输入怎么真确设置参数啊。P79。P53等应该怎么设置啊。。。急救。。。

楼主:
没有用过三菱的高手吗。哭了!!!

网友B(2011-06-10):
我的也是无法启动,调速良好

网友B:
P79设为2,或3均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