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远传压力表指示抖动问题

楼主(2009-05-12):
我公司采用远传压力表取样控制变频器进行管道的恒定压供水,但是水泵开启后发现压力表指针抖动的很厉害,现压力表的取样点在泵的出水口附近,请问各位同行是否是取样点太近的缘故,有何改善的办法?不胜感谢!

网友A:
不是,是表的问题,买带柑由的那中,就可以解决

网友B:
如果是泵头压力表的话,串个压力阻尼器再接压力表或变送器,就没问题了,我厂用宝钢的专利压力阻尼器,应用15年,效果不错。

网友C:
恒定压供水,压力表的取样点在泵的出水口附近,太近了!!!

网友D:
应该是压力表的取样点找的不合适。

网友E:
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受益了,多谢指教!

网友F:
一楼的,带阻泥油的我喜欢。

网友G:
购买阻尼式压力表就可以了。

网友H:
提到恒定压供水的问题,我不的不提我工作中的教训,

一台7.5KW的深井水泵,企业在深井水泵出口主管道上加了单向阀,并在上面留了安装压力检测(远传压力,压力传感器)的口.进企业把变频器,压力传感器安装好,调试一切正常.可是过了一个星期,来电话了说,水泵不能恒压控制.去一看,压力传感器坏了.传感器出线口漏水.问有没有停泵?有.后来分析,在停泵过程中,管道中的水下落,有单向阀的原因,产生负压吸坏了压力传感器.

改进: 在主管道的出水口,即在压力传感器的口加了1个4分的小单向阀,停泵就吸人空气,不产生负压.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