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的原点锁定功能

楼主(2009-05-13):
台达plc中有原点锁定,具体是什么意思,功能和应用,谢谢

网友A:
还是建议自己先阅读一下PLC应用技术手册(ZRN指令说明)。然后遇到问题大家在一起讨论。

楼主:
lesing,你好,你设计过类似于钢板轧机的项目没?

网友A:
可以简单的和你说一下,无论什么PLC或者控制器(视觉设备除外)都无法智能的去帮你识别/锁定原点,而是要你人为的在原点处(或者成为近点处)安装一个感应器(传感器,光电开关),当PLC或者控制器接收到此信号时减速停止,停止的位置即定义为原点。

所以确切的说,应该是根据你原点的位置去安装感应器(传感器,光电开关)

网友B:
我接触过铝板的轧机,但是没设计过

楼主:
4楼的朋友,麻烦你帮我介绍下铝板轧机的详细工作过程,谢谢,4444xuxia@163.com

楼主:
lesing,谢谢了,看了资料,知道点该怎么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