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任触摸屏TP与TWIDO PLC通讯样例

楼主(2009-05-13):
TP与TWIDO PLC通讯
1.通讯电缆图:
TP与TWIDO PLC通过MODBUS_RTU_MASTER协议,一般采用RS485方式通讯,通讯电缆接线图如下图所示:

 TP端 10和11--------PLC端1 (A)    TP端 12和13-------PLC端2(B)     TP端 7---------PLC端5和7

2.通讯参数设置:
PLC上选择Modbus协议后,参数为默认即可:
波特率19200  数据位8位    停止位 1位 无校验

TP与PLC的通讯参数需保持一致:

3.TP上地址表示方法:
元件 位地址 字地址 进制
Input Discrete 1. 【*】 1. 1 ~ 1. 65535 1. 1 ~ 1. 65521 10
Output Discrete 0. 0. 1 ~ 0. 65535 0. 1 ~ 0. 65521 10
Input Register 3. 【*】 3. 1.0 ~ 3. 65535.15 3. 1 ~ 3. 65535 10
Output Register 4. 4. 1.0 ~ 4. 65535.15 4. 1 ~ 4. 65535 10
注:⑴ 【*】此类地址只能读取,不能进行写操作;
⑵ 在 MODBUS_RTU 模式下, PLC 与 TP 的地址对应关系: TP 中的地址对应 PLC 中的地址 +1 ,如: PLC 中字地址为 %MW200 ,则 TP 中的地址为 1_4.00201 ,其中第一个1表示 PLC 编号;
⑶ 选用 MODBUS_RTU 协议时,可以用%MW**:X**的方式代替作为中间变量 ,尽量不要使用PLC的中间变量%M**,因为画面编辑中无法使用 %M** 的地址。
⑷TP中用到的地址需要在PLC中开辟出来,如:TP中要实现MW200浮点数监控,地址为 1_4.00201,PLC中需注册地址类型MF,对应地址%MF200,事实上同一地址类型,只要TP上用到的地址在PLC中用到的最大地址范围内即可。

另外:TWIDO  PLC还要开辟地址,有需要的可以跟我联系shjl85@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