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默纳克变频器ERR24报警,如何处理?

楼主(2009-05-13):
(深圳汇川)苏州默纳克ME320-4011电梯专用变频器,开机ERR24报警无法复位,可以进入参数并可以修改,由于找不到说明书不知ERR24是何故障,如何处理?

网友A:
汇川MD320在启动运行几秒后出现ERR24故障,后又自动复位。请问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B(2009-12-22):
给厂家打电话,说明书上没有这个故障说明。

网友C(2013-07-02):
能分享怎么解决吗?我也是这样啊?

网友D:
没有见过这个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