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1N的PLC和930的触摸屏的连接电缆

楼主(2009-05-13):
我公司的机器上面三菱PLC和触摸屏被人搞坏了,连根断的,请问那个线怎么接的,谢谢

网友A:
我这供应上的,需要的联系!QQ523860371

网友B:
FX-50DU-CAB0 三菱FX0/FX2n系列PLC同人机介面F940、F920相连电缆,3米。

www.plcdl.com  PLC编程电缆网   QQ:821988027

网友C:
三菱具体什么型号的PLC

网友D:
手册里面有接线图

现成的电缆也有

QQ 727815050

联系

楼主:
谢谢各位,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