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公共电源短路故障的检修方法

楼主(2009-05-13):
电路板维修中,如果碰到公共电源短路的故障往往头大,因为很多器件都共用同一电源,每一个用此电源的器件都有短路的嫌疑,如果板上元件不多,采用“锄大地”的方式终归可以找到短路点,如果元件太多,“锄大地”能不能锄到状况就要靠运气了。在此推荐一比较管用的方法,采用此法,事半功倍,往往能很快找到故障点。

要有一个电压电流皆可调的电源,电压0-30V,电流0-3A,此电源不贵,300元左右。将开路电压调到器件电源电压水平,先将电流调至最小,将此电压加在电路的电源电压点如74系列芯片的5V和0V端,视乎短路程度,慢慢将电流增大,用手摸器件,当摸到某个器件发热明显,这个往往就是损坏的元件,可将之取下进一步测量确认。当然操作时电压一定不能超过器件的工作电压,并且不能接反,否则会烧坏其它好的器件。

网友A:
谢谢汪老师的热心指导,我在工控网看到您的很多帖子,写的太好了.

论坛需要您和像您一样的人,永远支持您.

网友B:
支持楼主,用恒流源就可以,电流逐渐增大,然后检查集成电路或贴片电容,温度高的就是短路漏电的,有的损坏器件,温度很高,能把焊锡都溶化掉,注意不要被烫到,有一些损坏器件会冒烟,这样更容易找到毛病。

网友C:
感谢汪老师的指导!!!!

网友D:
LZ你好。最近维修时碰到三层电路板,中间层有短路现象,能不能介绍一下你是如何判断和维修的方法。

网友E:
楼主不但技术高,而且心胸开阔。请帮忙看下这个链接,如果您有修复的把握,希望能进一步与您交流合作!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9041310561600012  CT 的伺服驱动器SP2403系列

楼主:
郭庆党:用恒流源还要注意电压的大小,如果在测试的过程中只恒流联限压,高压有可能会损坏器件。

人在社会上漂:除非是PCB制作的缺陷,这种中间层短路的情况还是比较少见的。以前再检修出货的空白PCB的时候有碰到过,一般是因为PCB的铜箔有毛刺拉丝,处理这种问题,有个方法就是用“烧”的,也就是用低电压,大电流通过短路点,因为短路点通常是毛刺,通过大电流时产生压降大,发热高,可将短路点烧断。

网友F:
又见汪哥之深度飞刀!

网友G(2010-06-01):
哈,我也想修变频器啦!现有问题如下:一台丹佛斯2900-5.5KW报ERR-15不知师傅可以教我冲那里出手呀?谢谢!

网友H(2010-08-20):
汪工,像你这样的好人不多啊,有什么经验都可以拿出来分享。谢谢你的帖子!不像有的人经验很丰富,人品且差的很。。。。

网友I:
感谢汪老师的指导

谢谢你的经验

网友J:
好方法,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