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兹风机变频改造

楼主(2009-05-13):
请问哪位有罗兹风机变频改造的应用案例啊,节能效果如何,实际节能与理论差距大吗?要注意变频器的选型吗?

网友A:
1)节能效果取决于你原先的调节方式..如果采用原来系采用排空方式调节,节能潜力还是比较大的..但肯定不如离心风机..

2一般)选用通用型变频器,风机/水泵型容易过载..

楼主:
谢谢!原先采用挡板调节。

网友A:
以下网页你可以参考:

http://www.enpinfo.com/Fan/Tech/Project/200612/5618.html

网友B:
不知道楼上的风机是多大的,要是在上海后边的话,我帮你去改就是了,

网友C:
1:根据我的经验节电率在15-35%。2:变频器用风机水泵。

网友D:
节电率不会太高,负载重的话,最低频率要在35以上,再低风机发热严重

网友D:
选型通用的,风机水泵的不行

网友E:
深圳正弦电器有限公司是以变频器专业制造与销售服务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敬请关注我公司网站:http://www.ebpq.cn/co.asp?id=13347 联系人:梁工 手机:13692263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