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通讯时,电脑经常死机

楼主(2009-05-13):
   各位同行:

      我在工作过程中,发现使用的USB转RS232的通讯线,在上下载或监控时,经常造成电脑死机,电脑全无反应,必须按电源开关强制关机.

请各位高手帮我分析一下是线的问题/还是电脑的问题.

   我用的是DELL  VOSTRO  1200的电脑,装的是XP的系统.

网友A:
我的也有这样的问题,几乎不能进行监视,一监视就死机或蓝屏。

网友B:
线的问题。电磁干扰。

网友C:
RS232造成电脑这样的还是第一次听说,之前有碰到usb的使用造成电脑重起和死机的,尤其是在现场调试的时候,驱动更新了之后就好了。

网友D:
是静电造成的,公司现在大多是木地板,所以没能接地。

网友E:
我也有过类似情况,原因是在线监视时使用的是U盘上的程序,将文件转到硬盘上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F:
转换线的问题,买个好点的用

网友G:
建议你买一根好一点的线,你的线不行。另外建议你的线的RS232接口上不要浮空。

网友H:
是转换线的问题,买一条质量比较好的转换线吧。

网友I:
是不是用了USB的线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啊?

网友J:
应该是SC-09线缆以及USB转接的问题~

建议购买质量好点的~

网友K:
我也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实在不行就用COM口吧

楼主:
谢谢了,

线是公司采购买的,我也不能确定它的质量。我借了一个同事的线,结果也是会死机,不过频率小多了,线的问题很大。

我也打电话问了DELL的服务工程师,他说是系统的问题,说是这机型不太兼容XP。

我要换线来确定一下。

网友L:
是静电造成的,公司现在大多是木地板,所以没能接地。

有同感

网友M:
做个比较方便的测试,换跟线...

不行就换系统...

网友N:
是线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搞了我好久,最后用了pci 转串口卡,一切都好了.

网友O:
是转接线的问题,同意17楼的看法,换成pci接口的就可以了。USB转串口,所用的串口是虚拟的设备,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2016-05-01):
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一直没搞清是不是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