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70 报F042故障

楼主(2009-05-13):
6RA70,报F042故障。

以前用着一直没有问题,最近频繁出现这个故障。

换过线,但是经过检查,线路接法没有什么问题。

怀疑是下面接的测速电动机,过来的信号不正确、不稳定,得怎么检查呢?

楼主:
因为现场工况需要,测速电动机信号线与电动机线是在一根粗电缆中走的,

13A的小装置,信号线是否一定必要单独走屏蔽电缆?动力线会影响到测速电动机的信号吗?

楼主:
又出现新故障了,F030,电枢电流过高??
参数都没有改动过啊。

网友A:
测速电缆应改隔离,可以检查测速机是否有问题,另外报F30,可测量交流侧实际电流究竟是否过大

网友A:
电机,测速机,与实测交流侧没有问题,建议检查反馈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