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中的伺服电机中的电磁刹车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5-13):
在选伺服电机时有一个电磁刹车的选项

它有什么作用呀或影响呀

网友A:
Brake是在无自锁机构且需要精密定位工况下,而外加的刹车装置(电磁的),有断电抱闸和上电抱闸,具体看你的应用需求了

网友A:
Brake是在无自锁机构且需要精密定位工况下,而外加的定位装置(是刹车之后抱紧定位),有断电抱闸和上电抱闸,具体看你的应用需求了

网友B:
恩。楼上讲的不错,学习!

网友C:
垂直立轴或者倾斜轴,需要有刹车器在突然停电时不至于迅速下坠、能够保持位置。滚珠丝杠是无法机械自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