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的软启动器哪家代理商做的好?

楼主(2009-05-13):
最近用到ABB软启动器,大概是55KW的,对ABB的软起产品不是很熟悉,大家帮忙选个型号

要性价比高的

网友A:
S811R10N3S这个型号就对了,适用于标准负载,泵控把S改P软启动器是内置盘路的不需要在选接触器了。13699631896,闵

网友B(2010-10-30):
可以选PSS85/147的,外接旁路接触器的,采用内接法的。如果选外接的,那得比负载规格级别大才可以,只有三根线,好接的,只是体积要大些,PSS175/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