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 GP2301触摸屏有没有历史数据记录功能?

楼主(2009-05-13):
有些历史数据如故障报警要存储起来,该款触摸屏是否有这功能

网友A:
有这个功能。。。。。。

网友B:
使用报警功能

网友C:
默认是LS0020

网友D:
对于GP2000屏,一般数据记录和历史报警都有备份功能:

一种是备份在GP内部的SRAM区,只要在软件上选择该设置就行了;

二种是备份在CF卡上,也可以设置的,定义一个控制地址来控制,保存的格式是.CSV的,用EXCEL打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