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的问题

楼主(2009-05-13):
断路器上的极限短路和分断电流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断路器可以在标定电流以内,可靠分断,如果超过标定电流,可能会造成触点熔焊,无法分断。

网友B:
看来,断路器可以在短路时保护电路,同时,断路器本身也要有人保护。

XW:谁保护断路器呢?

东方:大概是导线和电源的内阻,对短路电流起到了限制作用。

楼主:
        谢谢各位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