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力矩电机选型

楼主(2009-05-13):
有谁用过伺服力矩电机?也有叫直驱电机?有几个参数不明白。失速扭矩,扭矩常数!有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失速扭矩:不同于拖动电机的失速概念,在伺服电机中一般称为堵转力矩,即电机在零速,和目标温升约束下,可连续输出的最大力矩,注意不同于峰值力矩。

扭矩常数:单位驱动电流可使力矩电机输出的力矩,基本上等于额定力矩/额定电流。

楼主:
多谢指点!有一些明白了!但具体怎么选型呢?哪几个参数是关键?

网友A:
查查Etel的力矩电机,以其列出的参数为参照。

楼主:
谢谢了!波恩老师!!

网友B:
伺服力矩电机你可以跟普通伺服电机一样选择,关心它的力矩(额定和最大力矩)、对应电流、额定转速就差不多了。

网友C:
力矩电机是用于圆周运动,直线电机是做直线运动

网友D:
电机的选型最重要的应该还是和负载惯量的匹配性能,工况特别是有些变量负载。当然力矩,功率容量是最基本的。还有就是散热,电机所有的性能都是在它有温升不过。

网友A:
力矩电机选型,惯量匹配一般而言不是主要矛盾。散热条件确实不可或缺,在确定散热条件和温升允许条件下,首先考虑额定力矩能力和额定电流,此外电机最高速度,绕组电感,以及瞬时峰值出力必须考虑,后者直接关系到涉及电机的动态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