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H PLC与VDF-M变频器通讯

楼主(2009-05-13):
台达EH系列PLC如何控制2台或两台以上台达VDF-M变频器啊?
请各位大哥帮帮我
谢谢了!
我现在可以控制一台变频器

网友A:
分别设置变频器的地址1号、2号,然后再设置PLC程序中的地址,如果需要1号变频运行,就选择1号,需要2号运行,就选择2号。

楼主:
如果要同时运行怎么搞啊

网友A:
控制1号变频仅需要约不到1秒的时间,当1号完成启动后,即使你把PLC断开,1号变频也不会停止,相当于自锁。

此时在执行2号变频运行,停止也一样。

如果需要监控各变频的实际频率,那就每隔一段时间,执行查询各变频的指令。

楼主:
能加你QQ吗? 那样可以随时向你请教!我的QQ:67310064

网友A:
对不起,本人没有QQ.

网友B:
用PLC-LINK的程序,很方便。

如果想用你原来的程序只需不停改变站号。具体情况要看你的原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