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CV流量累积,累积流量加得很快怎么回事?

楼主(2009-05-13):
本来瞬时流流是15T/H,但到了累积却是每秒种加15T.等于每小就累积了5400T流量.这个参数怎么改呀!?

楼主:
是每小时54000T流量.做的功能块是控制器组态里面的.应该没错,但不知为什么这样呢?

网友A:
你改仪表因子没?仪表因子一般是信号采集周期MS/3600000=0.00013888888888.是默认的~

网友A:
(MC:=0.00006944444,MS:=999999999)

这个MC是采集周期250MS算出来的~

采集周期是500MS是0.0001388888

网友B:
是啊,你如果改了仪表因子累积的就快。

楼主:
MC在哪里改呀??怎么改???

网友C:
在codesys里面,累积功能块定义那里,不过你要先检查一下你系统的扫描周期是多少,一般来说应该是500ms或者是250ms,对应的MC为0.00013888888888或者0.00006944444。

网友D:
是不是时间设定上有误?

网友E:
流量15T/H,每秒钟就不是15T了。

网友F(2010-06-15):
计算模块上时间设置有错吧?

FT-XXXX      DIV    7200   再到hsaccum模块再输出累积值就可以了

初始值IV为0,MS为9999999999,MC为1

除以7200是把T/H变为T/S,500ms扫描一次(一般和利时的扫描周期为500ms,看需要也可改动)

网友G(2011-01-15):
PROGRAM H8G
VAR

TOF001: TOF;
L13AC8BLJ: HSACCUM := (IV:=0,MC:=1.388888888889E-4); (*干矿渣定量给料机流量班累计*)
L13AC8LJ: HSACCUM := (IV:=0,MC:=1.388888888889E-4); (*干矿渣定量给料机流量累计*)
L13AC7BLJ: HSACCUM := (IV:=0,MC:=1.388888888889E-4); (*原煤定量给料机流量班累计*)
L13AC7LJ: HSACCUM := (IV:=0,MC:=1.388888888889E-4); (*原煤定量给料机流量累计*)
M24ACL: HSACCUM:= (IV:=0,MC:=1.388888888889E-4);
L15AC1LJ: HSACCUM := (IV:=0,MC:=1.388888888889E-4); (*湿矿渣定量给料机流量累计*)
END_VAR

网友G:
这是我个人做的一个累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