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ABB变频器炸了

楼主(2009-05-13):
我用的是ABB ACS510变频器 恒压供水,启动后,控制面板三相指标第一项显示50HZ 正常 第二项 是电流 195A正常 电机是110KW 第三项力矩 0.0% 这个不正常。大概十分钟后,轰的一声,变频器炸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质量问题吗?我是刚买的新变频器。
我用的是成套配电柜.线路不会有问题,开关厂都接好了,是变频器内部一声巨响,有电弧,估计是短路了,总空开都跳了,变频器整个报废了。

网友A:
刚买的新变频器有厂家保修呀

网友B:
我也有一个ABB的变频器,最近不明原因的将模块烧掉,或来找人维修,修了4次最后连主控板也烧掉,只能报废。我估计你的比那聘期的原因可能有2条,一个是接线是不是没有接好松动,导致打火瞬间负载电流增大。第二条就是某个参数设置不对。

反正你的是新的找厂家索赔就是了。那样快

网友C:
深圳正弦电器有限公司是以变频器专业制造与销售服务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敬请关注我公司网站:http://www.ebpq.cn/co.asp?id=13347 联系人:梁工 手机:13692263428

网友C:
正弦变频器在恒压供水行业用的效果很好,不烦用用、、、、、、、、、、、、、、

网友D:
垃圾货 没办法。。。。。。。。。。。。

网友E:
可以来电咨询13911782732,如果是保质内的请提供型号序列号可以保质

网友F:
一般短路都有保护的,还是变频器内部有短路,可能是成套时将一些金属物体掉入变频器了

网友G:
www.hainadianqi.com山东唯一指定ABB售后服务中心

网友H:
     无锡市新区金城电气有限公司是从事ABB变频器及ABB变频器配件销售、维修于一体的专业公司,在传动产品技术服务领域具有技术领先、库存备件充足、响应速度快、服务优质高效的优势。金城电气欢迎广大客户来司参观、洽谈、合作,建立技术经济合作关系!

联 系 人: 高秋艳 女士(客服经理)

电 话0510-85227258 13665113368

客服QQ :943927199 无锡金城电气-邱小姐

公司主页:www.wxjcdq.com.cn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垃圾货 没办法。。。。。。。。。。。。

很多是使用和选型不当造成的,要留点口德

网友J:
楼主您好 你坏的机器在保修内可以免费给你修理的,

ABB服务还是很不错的。

我公司是北京欧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ABB变频北方服务中心 以上的事情你可以给我打电话或者Q联系

电话 13488680104  QQ  787801445

网友K:
按你说的情况,应该是变频器输入端和模块之间炸了,这可能是因为你EMC接地和你电网的事情。

不过这也是我的猜测。

首先你先确定是哪里炸了!任何电器爆炸都是有原因的!产品质量原因是最不可能的事情!

其次你要求助于ABB或者ABB服务站,既然是你所说的新买不久就应该属于保质范围之内,置于原因,可以咨询该服务工程师!不为这次,为下次不出现类似情况。

网友L:
对:学生 关于

按你说的情况,应该是变频器输入端和模块之间炸了,这可能是因为你EMC接地和你电网的事情。

不过这也是我的猜测。

首先你先确定是哪里炸了!任何电器爆炸都是有原因的!产品质量原因是最不可能的事情!

其次你要求助于ABB或者ABB服务站,既然是你所说的新买不久就应该属于保质范围之内,置于原因,可以咨询该服务工程师!不为这次,为下次不出现类似情况。

内容的回复:

赞同!治病务求与本!要知其所以然!

网友M: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你以为ABB的东西就不会爆炸??

网友N:
我以前也碰到过,后来查原因是接线时有平垫掉在变频器的动力主板上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ABB的变频器,最近不明原因的将模块烧掉,或来找人维修,修了4次最后连主控板也烧掉,只能报废。我估计你的比那聘期的原因可能有2条,一个是接线是不是没有接好松动,导致打火瞬间负载电流增大。第二条就是某个参数设置不对。

反正你的是新的找厂家索赔就是了。那样快

 某个参数设置不对就会这样的话,这不太可怕了!不会的www.cqacon.com

网友P:
是正规渠道的话可以问一下ABB

网友Q:
看是炸在整流侧还是逆变侧,整流侧还好修一些.

网友J:
建议从正规的有服务证书的代理商去购买那样在保修内ABB的可以无偿去现场服务和维修甚至更换备件,ABB不会因为机器坏了不管客户的. 当地所在地ABB的多有分销商和服务点都可给维修的

我公司是北京欧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ABB变频北方服务中心 以上的事情你可以给我打电话或者Q联系

电话 13488680104 QQ 787801445

网友R:
(我用的是ABB ACS510变频器 恒压供水,启动后,控制面板三相指标第一项显示50HZ 正常 第二项 是电流 195A正常 电机是110KW 第三项力矩 0.0% 这个不正常。大概十分钟后),按照楼上说明,用在供水上,那你有没有检查水供出了没有呢,电机转了没有,如果电机没转,堵转造成过流也有可能啊,还有既然没有输出力矩就应该停下检查,为什么还要等10分钟呢,而且既然带负荷试机就应该全面检查负荷的情况,有异常需要立即停止,还有如果参数设定严重错误,变频器肯定会报故障,不是“运行”十分钟后爆炸

网友S:
引用 网友R:

(我用的是ABB ACS510变频器 恒压供水,启动后,控制面板三相指标第一项显示50HZ 正常 第二项 是电流 195A正常 电机是110KW 第三项力矩 0.0% 这个不正常。大概十分钟后),按照楼上说明,用在供水上,那你有没有检查水供出了没有呢,电机转了没有,如果电机没转,堵转造成过流也有可能啊,还有既然没有输出力矩就应该停下检查,为什么还要等10分钟呢,而且既然带负荷试机就应该全面检查负荷的情况,有异常需要立即停止,还有如果参数设定严重错误,变频器肯定会报故障,不是“运行”十分钟后爆炸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