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没有输出了,

楼主(2009-05-13):
昨天客户打来电话,说PLC(GE90-30PLC)没有任何输出,有输入,没有输出,而且这台设备已经大半年使用过了,也没有送电合闸的,我想问下,这是因为电池没有电了而出现这种情况了??????????

网友A:
多方面检查,一个就是输出供电电源是否正常,输出指示灯是否亮,程序是否丢失等

网友B:
最大的可能是输入条件不完全满足,可能某个输入信号缺失。

网友C:
先看下程序还在不在。。。

网友D:
呵呵,可能电源板坏也可能。我见过这样的情况。

楼主:
1.PWR电源指示灯常亮,OK
2.OK灯和RUN指示灯以间隔4秒的频率闪烁,

楼主:
CPU350上的PSPORT指示灯不亮,(现在没有和人机界面通讯)
4.当下载程序时,出现
5.电脑和PLC通讯设置如下:

楼主:
7.现在情况就是:A.下载不了程序,是不是CPU有问题,我们吃不准,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E:
有点像,不过还是要先确认通讯线和通讯接口没有问题先

楼主:
今天,问题解决了
CPU坏掉了,4000多

网友F:
哦,看来以后维护的时候要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