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S7 程序提示 项目语言不兼容?

楼主(2009-05-13):
程序是德国西门子的程序,给我们后用自己的电脑无法打开,提示“项目语言不兼容”,不论我把区域和语言选项设置 成什么都一样的。问 德国调试人员 说我们要装一个虚拟系统才可以查看他们的程序。但是虚拟系统太大,个人电脑实在无法结果,我想问下我如果装英文版的操作系统可以解决问题不?因为我看程序的默认语言貌似是英文。

网友A:
 您可以使用您当前的系统的step7生成一个同CPU型号的空的程序,然后关闭step7,将刚才生成的程序的Global目录下的所有文件复制到您的德国程序中的替代Global,然后用您的step7去开启德国程序。

覆盖前请注意备份。

Regards

网友B:
老外给你的程序是英文的还是德文的?如果是英文的,你安装一个英文版的OS,再安装英文版的PCS7,注意他的选项和PCS7的具体安装要求,PCS7的安装方法可到SIEMENS的中文网站下载.

楼主:
谢谢 yuanle   的回复。按照您的方法 我试验成功了!!

授人玫瑰,手留余香!

祝福您!  谢谢!

楼主:
回复2楼的  我装PCS7的时候是用的完全安装。OS已经安装在里面了!!!不过还是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C(2009-08-20):
对:YEQINGIN 关于

老外给你的程序是英文的还是德文的?如果是英文的,你安装一个英文版的OS,再安装英文版的PCS7,注意他的选项和PCS7的具体安装要求,PCS7的安装方法可到SIEMENS的中文网站下载.

内容的回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