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三菱PLC与三菱变频器通迅

楼主(2009-05-13):
我是新学的,请问一下各们大虾通迅时要设置那些参数,还要不要加通迅模块,线怎样接,PLC是FX1S的,变频器是FR-E540的,还要不要变频器软件设置。

网友A:
需要在PLC上加一个模块:FX1N-485-BD,大约350元,变频器上也需要作相对应的设置,在本论坛上就有介绍,你自己搜一下。

楼主:
哦!好的谢谢指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