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带报闸的好处

楼主(2009-05-14):
伺服电机带报闸的好处是什么?可以停的更快吗?

网友A:
抱闸的主要作用是停止后的位置保持,而不是加速刹车,用作刹车的话,会很快因磨损失效。

网友B:
伺服电机带抱闸的作用只是保护啦...主要是一些上下运动的机构突然断电后的自锁保护...防止工件砸下来....用来停车的话电机会卡死..发热..报警....

网友C:
二楼说的有道理,另外降低减速时间也是一个重要用途。

网友D:
伺服抱闸的作用基本是解决突发或人为断电,防止机构移动受损。伺服电机降速与停车不是靠刹车装置

网友E:
还有节能

网友F:
二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二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H:
“另外降低减速时间也是一个重要用途。 ”

您说的上一刹车电阻,与别人说的刹车不是一回事

不要写笔名了吧?

网友:
是为了安全

网友A:
千万不把抱闸用作刹车!切忌!

网友I:
我们公司做的自动压合机伺服后面是带抱闸的,回复原位时如果断电的话,不带抱闸自己会砸下来,应该是安全把,工作时会通24V电自动松开

网友J:
波恩:

为何啊?你是担心位置环与刹车位置不重合发生过流?还是有其他原因。我知道部分伺服会有P模式。应该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吧。

另外的问题我猜是。抱闸没有为专门的行走制动而设计,刹车产生的热两会直接影响编码器。

还有其他么?

网友A:
伺服电机所配的抱闸,用途在于失电保护和停机保持,而不是用于减速刹车过程,关于这一点建议楼上看看Lenze或KEB的抱闸使用说明书。

网友J:
您就说两句吗?现在我哪去找说明书啊。

来。来。说两句。来。

网友A:
按照KEB的永磁制动器说明书,工作温度对寿命(主要是摩擦材料的损耗)的影响很大,用作刹车时,负载动能转化为热能,摩擦材料温度升高,损耗加剧。因此偶尔在掉电保护过程中部分起到刹车作用尚可,但不能频繁用其作为刹车使用。

总之,伺服电机所配抱闸的主要作用是停机保持,可在紧急情况下偶尔用作刹车,切不可总是作为刹车使用。

网友J:
感激。原来如此。各位观众,我可否代表大家感谢波恩?

感谢。

网友K:
好的  应该。。。

好好谢

网友A:
不必这番客气!

楼主:
非常感谢!终于明白了

网友L:
波恩,真是不错啊!好好向你学习!

网友M:
好处就是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用的话,电机厂商可以买多一些马达赚多一些钱。

网友N:
伺服电机抱闸是失电保护用,如果把它错误的当成减速刹车来用的话,你的伺服抱闸很快就会报废。伺服抱闸如果在额定转速下将转子刹车,其使用寿命只有100次左右,以后就彻底失去抱闸作用了。100次这个指标是非标准化的,况且因为这样使用完全错误,所以没有任何意义。巧的是我真见过错误导致这样用的大虾!他虽后悔不已,但是给我在这方面积累了实际经验值。这位大虾是这样用的。类似卷扬机结构,伺服拉动小车跑,伺服抱闸动作时防止小车因外力位移。由于惯量比较大,所以伺服参数中加减速时间都设到很大(大概是两秒吧)。这位大虾错在其设计上位机给伺服的模拟量信号停止的同时抱闸动作,其错误理解了“失电保护”的意义。由于伺服本身还处在减速段的S曲线中,电机还有转动,此时抱闸实际是做毫无疑义的刹车用了。实际使用下来大概50次左右电机就挂了。不仅抱闸挂了,定子也烧了,是抱闸磨损粉末造成的。

网友O:
刘大说的很现实,经验啊

楼主(2009-06-17):
谢谢刘大分享经验

网友A:
“刘大”给出的实例就是最好的教训和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