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与s7-300通讯

楼主(2009-05-14):
我的触摸屏是A57CSTD,PLC是s7-300,我是否能做通讯,就是有什么设置,尤其是在plc侧还需要什么硬件和软件编程吗

网友A:
采用mpi通讯,直接一根线就可以,设置的话看手册,基本上注意波特率要是一致,PLC侧无需设置

网友B:
直接用RS485把兩個設備連接起來,波特率支持19200和187500兩種,到時候只要兩邊設置一致就好。另外人機讀取的plc的DB塊寄存器的時候,在OB裏面打開DB。  完畢

网友C:
老的台达触摸屏的速率空间小,和西门子PLC s7-300的通讯有点问题,需要适配器来调节一下,满足通讯要求,现在台达的屏新的已经改善,通讯原则没大问题了。台达的屏总体还行。有问题再随时问。

西门子plc,台达屏等可以联系我

QQ:426018683

网友D:
现在市面上的大多触摸屏和西门子S7 300直连都或多或少有点问题,有个别的品牌还行,在此不说了免得广告嫌疑www.cqaco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