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KW变频器带37KW深井泵50HZ运转,一个小时多少电

楼主(2009-05-14):
请教大家,37KW变频器带37KW深井泵50HZ运转,一个小时是37度电吗?如果不是,是多少,怎么计算?

因为前几个月装了一台37KW变频器,客户说换了以后电费一万多元一个月,之前用的变频器一个月才四千多元电费。

因为当初别人给装的时候,水泵上来没有指挥阀门,压力几乎保持不住,所以基本上都是45到50HZ工作地。请大家给分析一下?

网友A:
看来是工作频率的问题,本来装变频器是为了省电,如果没有设置好,就达不到省电的目的

网友B:
肯定多余每小时37度电,但不会超很多,因为变频器效率不是百分之百,

网友C:
1:37kw的水泵的实际输出功率并不是37kw。 2:你没有详细介绍电动机及水泵没法知道实际用电量。3:变频器工作在50hz时,用电大于工频。但是绝对不可能超出6000多。

网友D:
工频与变频的比较

变频器输出电压能够保证380v,工频就不一定,或高或低,电压对于用电器的功耗影响较大。

电度表的问题。变频器产生的谐波电流造成的。

网友E:
50Hz 还用变频,钱真的多了没地方用,幸好老板不是内行,不然的话…?

网友F:
最具性价比高品质----广州三晶SAJ变频器www.sajbp.com诚招优质代理商

楼主:
昨天到现场看了一下,感觉是电机绝缘和水泵机械的问题,一直导致变频器过载工作,但还没有达到保护动作。

变频器过载工作可能浪费1.5倍的电能吗?

网友G:
大家都没有回答楼主的问题。

37KW不应该是每小时一度。

单相的是千瓦每小时一度电。

三相的应该有个功率因数。

网友H:
计算了一下,要是以每度电5毛算,50HZ运行,24小时连续运行的确要一万多的电费,但以前不可能只有4千多,除非它空载运行或者运行时间没有每天24小时,怕是客户忽悠你吧

楼主:
水泵电缆从150米的井里上来,手摸着还发烫,但不是很烫手,而且电流忽高忽低。

网友I:
老狼 X老狼
积分:874
帖子:239注册时间:2008-3-1 21:22:00 9楼 回复时间:2009-5-17 16:02:19 计算了一下,要是以每度电5毛算,50HZ运行,24小时连续运行的确要一万多的电费,但以前不可能只有4千多,除非它空载运行或者运行时间没有每天24小时,怕是客户忽悠你吧

网友J:
电费差这么多,肯定是客户忽悠你,楼主可考虑下功率因数,电流忽高忽低是因为负载变化么?可是没有指挥阀,负载的变化应该不会很大。

楼主(2010-07-18):
谢谢各位,水泵漏水导致。

网友K:
不是多少千瓦一小时就是几度电,37KW说的是额定负载,同样37KW的电机空载和满载差别就大了去,当然还涉及到功率因数的问题。另,50HZ变频运行部会节能还会增加能耗。

网友L:
50HZ还用变频器,纯粹为了费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