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1P等于多少瓦?

楼主(2009-05-14):
          空调常以几匹来定大小,不知是指他的耗电量还是制冷量!是怎样换算的,1P等于多少瓦,其制冷量是多少?

网友A:
空调的匹是小日本的说法,功率1匹是国标等于735W,乘以空调的热效率一般在3-3.5之间,就是说空调一匹是2205W-2572W,两匹近似5000W,大于他就是大两匹,小于他就是小两匹
日本人认为空调效率至少要达到3.2,他们是用3.2为基数算的,各个厂家甚至于同一厂家不同型号的空调效率也不同,所以国际标准和我国的国家标准都没有匹这个概念,都是用冷量瓦(W)表示

网友B:
我以为是1.5KW呢

楼主:
哦。谢谢解答,就是说NP时就等于N*735*(3-3.5)就是制冷量,那电功率是怎么算的呢?

网友C:
小时候学过“马力”,知道农村柴油机12马力,这

1马力=75千克力•米/秒=735瓦特

那“空调的匹=1马力 ”了?!

网友D:
呵呵;这是制冷量的单位,与功率没有绝对的对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