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如何取西门子300的模拟量数据

楼主(2009-05-14):
我现在用300的模块做程序,但是看到台达的触摸屏上没有取西门子300块里的db块的地址的项,不知道怎么从300里把数据传给触摸屏。

网友A:
要在PLC里编传送的程序呀,就是由M中间量送到DB里面去呀

网友B:
可以直接讀取300塊裏面的地址。比如db11.dbw0.。。。。。。都是可以直接讀取和寫入的

网友C:
数据块应处于打开状态或者是一个共享数据块。如共享块DB10.DBW100

楼主:
可以直接读取db里的数据吗,我怎么没有找到呢,能不能具体说一下在那块呢

楼主:
假如我的模拟量放到了DB1.DBD0,那么我在屏上怎么填写

网友D:
没学过 学习中 !~~~~~~~~~~~~~~~~~~~~~~~~~~

网友B:
  如上這樣設置,另外在屬性欄目裏面把數值單位改為double word,完畢

网友E:
楼上的说的对,可以直接读取

楼主:
还要问问,我的怎么没有那个DB呀,我的版本是1.05.79

楼主:
这个是我的版本呀,怎么没有啊

网友B:
大哥,你的base port 驱动选的是S7-200,不是S7-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