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五线制的问题

楼主(2009-05-14):
请问在配电箱配线时,如果是三相五线制的话,必须有独立的接地排和零排吗,如果有单独的接地排,而把零线接到端子上,这样行吗?

网友A:
三相五线必须有独立的接地和另排,另地不能公用一端子。

楼主:
不是零、地公用一端子,是有接地排,然后零线压在接线端子上

网友B:
还是不清楚楼主说的什么意思?

零线压在接线端子上,这个接线端子是接什么线啊?悬空吗?那怎么用啊?

请楼主再耐心解释一下!

网友C:
三相五线供电系统一般被认为是TN-S系统,属保护接零,中线N与零线PE分开

楼主:
我原来用的是四芯电缆,只有地线,就将地线直接接到地排上,现在为了提供220V电源改用五芯电缆了,零线接在端子上,再引到配电盘内的插座上,

网友D(2010-03-14):
这样做不可,如果供电侧有接地保护装置就会引起跳闸停电。

网友E(2010-10-03):
楼主说的不清楚。。。。。。。

你是要保护接地还是工作零线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说的不清楚。。。。。。。

你是要保护接地还是工作零线啊?

楼上说的不清楚。。。。。。。

你是要保护接地还是保护零线啊?

网友G:
个人理解,还希望大牛们斧正:

零线,其实准确的说应该是交流供电系统里的中性线,只要负载工作电路闭合,严格来说它上面必然是带电的;

地线,通常是指各类电器系统的工作接地或者保护接地,它在负载工作情况下,是不会或者不应该带电,如果带电应则进入漏电保护,停止负载工作的作用。

其两者的性质和特性完全不同,不能串接在一起,尤其是负载类型复杂的用电环境。

像很多特老的房子,家里装了电脑结果主机外壳带电,就是因为把零线和地线在某处串接在一起引起的,对电脑的运行稳定和寿命有着很大的损害。

网友H:
如果是四芯电缆供电,你又要做三相五线馈出,可在输出将零线N和保护线PE分开送出,在柜内还是一点,既PEN。输出以后的线路,N线要对地绝缘,设单独的接零排;PE线接外壳,可重复接地。

任何系统在变压器端都是三相四线,中性点接变压器外壳和接地网。三相四线输出三根相线,中性点和接地网输出一根零线;三相五线输出三根相线,变压器的中性点分零线和保护线二根送出,在变压器端是一点。

网友F:
1、在配电箱配线时,如果是三相五线制的话,必须有独立的接地排和零排;

2、三相五线制的保护零线PE接地排,工作零线N接零排;

网友I:
必须有独立的接地排和零排,零线、接地线不可接错排

网友J(2010-11-09):
引用 网友D:
这样做不可,如果供电侧有接地保护装置就会引起跳闸停电。

网友K(2011-04-10):
即然采用三相五线制,地线和零线就必须分开,以保证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