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 04P的变频器的PID应用

楼主(2009-05-14):
ACS800 04P系列的变频器使用PID时,是不是默认设置就可以了?

AI1:给定值

AI2:反馈值

DI6:启动

不带电机的情况下可以测试PID应用吗?

PID应用时电机的控制模式为DTC还是SCALAR?

望能解答!谢谢

楼主:
没高手愿意解答吗?在线等!

楼主:
是不是恢复出厂值后AI1接给定值,AI2接反馈值,DI6启动就是PID控制?

网友A:
对,基本上不用改什么参数,不过AI1 是0-10V,AI2反馈必须是4-20MA,如果是供水或风机的话可以使用标量,DTC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对,基本上不用改什么参数,不过AI1 是0-10V,AI2反馈必须是4-20MA,如果是供水或风机的话可以使用标量,DTC也可以。

“ OT ”你好,

麻烦您看一下

我下边的参数影响PID应用吗?我们调的时候这套参数不能实现PID,当时没接电机。

谢谢!

选择应用宏程序 99.02     PFC TRAD
电机控制模式      99.04     SCALAR     频率控制
电机额定电压值 99.05     380             视电机铭牌电压
电机额定电流值 99.06     370             视电机铭牌电流
电机额定频率     99.07     50                视电机铭牌频率
电机额定转速     99.08                          视电机铭牌转速
电机额定功率     99.09      200             视电机铭牌功率

定义电机电流的最大值     20.03      370
输出频率的最小值             20.07     10            视现场电机驱动能力

控制盘给定值的类型     11.01       REEF1
定义有效控制口             11.02       EXT1
启动停止控制端子         10.01       DI1
电机转向                         10.03       FORWARD           视现场电机旋转方向
故障复位                         16.04       DI2
给定REF1信号源          11.03        AI1+AI3
REF1最小值                  11.04       10                            视现场电机驱动能力
REF1最大值                  11.05       50                            视现场需要

AI1参数                          13.01       0V          AI1最小值
                                        13.02      10V        AI1最大值
                                        13.03      100%    换算AI1
                                        13.04      0.2S      AI1滤波时间
                                        13.05       NO       AI1取消取反功能
AI3参数                          13.11       4mA     AI3最小值
                                        13.12       20mA   AI3最大值
                                        13.13      100%    换算AI3
                                        13.14       0.2S     AI3滤波时间
                                        13.15       NO       AI3取消取反功能

电机停止模式               21.03        RAMP
加速时间选择(1)    22.01        ACC/DEC1
加速时间                      22.02        8S
减速时间                      22.03        8S

4-20mA速度输出AO1           15.01           SPEED
AO1取反功能                         15.02            NO
AO1最小值                             15.03           4mA

AO1滤波时间                         15.04           0.2S
AO1标定                                 15.05           100%

4-20mA电流输出AO2           15.06           CURRENT
AO2取反功能                         15.07            NO
AO2最小值                             15.08            4mA
AO2滤波时间                         15.09            0.2S
AO2标定                                 15.10            100%

故障继电器输出1                  14.01            FAULT(-1)      故障取反
故障继电器输出2                  14.02            FAULT(-1)      故障取反
运行应答继电器输出             14.03            RUNNING          运行中输出

当模拟输入<最小时动作          30.01     NO
电机缺相动作                            30.16     FAULT
不使用互锁功能                        42.04     OFF

网友B:
还要把DI3和24V短接才能进行PID控制,不带电机的情况下可以测试PID

PID应用时电机的控制模式为DTC还是SCALAR都行

楼主:
DI3短接是什么作用呢?04P默认设置是DI6启动,好像没要求DI3也短接。

网友B:
DI3短接是什么作用类似于PID的使能

网友C:
赞同五楼的,支持

网友A:
按着书上的接线接,把电机参数输进去,其他参数不用动,顶多再调调40组参数

网友D(2013-01-28):
现在正头疼PID调节呢,调调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