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楼主(2009-05-14):
请问一下如果我下载程序时,STEP7中没有SDB块,会有什么影响呀,

网友A:
那样程序可能在运行时就会出现错误,应该是DB块吧,没有数据来支持数据块运行

网友B:
SDB块就是硬件组态编译后生成的系统数据块,如果下载过硬件了,不会影响程序的运行的

网友C:
不会有影响的,只要硬件组态编译下载过就行了。

楼主:
那要是没有下载硬件呢,会有什么影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