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程序菜问题求助

楼主(2009-05-14):
打开设备的PLC程序,三菱FX2N的,看到的程序是这样的。

但是打印出来的主程序,右边还多了些注释,不过偶看不大懂,如何在软件编辑器里也看到这些东西,还有这些东西是啥意思?

谢谢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8,代表行号为8,第8行有使用T1触点。

504,估计在第504还有使用T1触点。因为你没有画出第504行的触点。所以无法肯定。

网友B:
A/S  常開觸點,S代表源   B/D  常閉觸點 D代表目標。

在步數8,步數504有使用T1作為源使用。

可以參考GX Developer使用手冊第14章打印部分。

Regards

楼主:
THANKS  A  LOT  FOR  YOU  ....SUPER MAN  !

楼主:
VISION  8.34L  ,..  在那里可以下到相应的手册?

在网上只找到了GX Developer 7 使用手冊

楼主:
呵呵,找到了,8版本。

又看了一下。请问:

这个步数是咋数的啊,都连不起来?奇怪?

网友C:
抵制日货!抗日到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抵制日货!抗日到底!

师夷长技以制夷!!!兄弟!!

楼主:
软元件的引用看懂了,但是这个步数的数法还是有点迷惑。。。。

网友D:
步数按指令分,不是按行分

网友D:
m3   占一步

t6 k15  占三步

标着43的行共占四步

网友E:
分数都分完了,还回答什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分数都分完了,还回答什么

 大哥 真搞笑

楼主:
呵呵,几位差分啊。。。 FDD 1997  。。。晕,早说给你分啊 ,你不说话。

网友G:
指令不一样占的步也不一样,一般运算指令比较多,功能比较复杂的多,简单的指令少,如使用开 点,只占一步,

楼主:
嗯。谢谢楼上的指点。

另一个问题:

用m8000输出计时器t1向k10计时。然后t1输出y1。我认为y1不是一直输出的 ,还是怎样?
是不是说t1计数到32767后y1就不能输出了啊??

网友H:
PLC运行后,T1延时k10后Y1就才允许输出。出于安全考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