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HZ电机如何能够用到50HZ公网电源保证 转速能力????????????急

楼主(2009-05-14):
50HZ 电机 在11转, 60HZ 电机在13转
客户要求工艺要求在13转/分, 国内电网是50HZ 的.
是否要加变频器. 如果加的话, 如果操作 设置 ,会有什么后果. 能否达到 要求.
也既 我是要通过 买50HZ的电机 通过 变频或者其他方式提升到60HZ达到要求呢 .还是购买 60HZ的电机在国内50HZ 公网上通过变频设置 为输出60HZ 达到13转的要求. 希望有过实际应验的 帮忙回答一下, 电机是进口电机,减速器是已经定好的.谢谢 !

网友A:
没别的选择,用变频器好了。肯定可以达到要求,变频器的使用并不复杂。具体的选择,还要看你其它的需要。比如功率、转矩等来考虑。

网友B:
用变频器好了,肯定可以解决的。

网友C:
要不用变频器,要么就改变速箱,看那个方便了

网友D:
变频电机加变频器呗。。。Ls的就很好啊

网友E:
问题还在于转速要求那么严格吗?如果你以前在60hz电源时就没有加变频器,只是普通的接触器上电,减速机减速的控制,那速度一定也不会很稳定在11rpm,不差那2rpm的。如果要求就是那么严格,想必在原先60hz时也是用了变频器一类的调速装置,那么不妨直接在原变频器内设置电机类型参数时,指明采用额定频率50hz的电动机,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值会根据设定自行计算修改,保证对应的给定转速不变

网友E:
如果原先使用变频器,在修改上述参数同时把给定输出频率也增加20%即可。

但是如果原先没有用变频器,就是电动机+减速器,那么想必或者对转速控制的要求不那么高,或者是负载情况很固定不轻易改变,以致于转速在不加调节的情况下也很稳定。如果你美丽的是后者,拿到有必要加上变频器了

楼主:
国外供应商的一个摇桶机,业主指定.

有两种形式,一种 380V50HZ 的,一种460V 60HZ, 的

但是50HZ 11转/分 60HZ 13转/分.

要求是实现13转/分.

电机和减速机都是做好的. 他就是不想换减速器

如果加变频器是否可行.

是否要加变频器. 如果加的话, 如果操作 设置 ,会有什么后果. 能否达到 要求.

也既 我是要通过 买50HZ的电机 通过 变频或者其他方式提升到60HZ达到要求呢 .还是购买 60HZ的电机在国内50HZ 公网上通过变频设置 为输出60HZ 达到13转的要求. 希望有过实际应验的 帮忙回答一下, 电机是进口电机,减速器是已经定好的.谢谢 !

楼主:
  加变频器,  改变输出频率 60HZ ,那电压不会有什么问题吗 .

电机不会因为发热烧坏吧. 这是一个双桶摇桶机 ,连续运转的 .

网友F:
加变频器的办法可行,我作过,用手动调节电位器达到要求转速,恒速运转,电动机不发热。

网友G:
还是加变频器可行,让工频电机工作60HZ,电机不会发热。就是电机转矩会下降一些。不知你的负载是不是重载。

网友H:
60HZ的电机在国内50HZ 公网上通过变频设置 为输出60HZ 达到13转的要求. 实现最为简单完全符合他所要求的工艺要求。电机是进口电机,减速器是已经定好的,现在只需要增加变频器了。工艺要求不能变就只能这样。改变减速器没这个必要,增加不确定性!如果没有很高的工艺要求电机就根据国内电网要求来配置!

网友I:
无论那种驱动,首先确保电动机的激磁,变频器的基速以下调速的前提条件是保证v/f恒定。严重过激磁引起电动机发热,弱磁导致转矩电流过大。

网友J:
(1440rpm  60hz) on 60hz  == (1400rpm 50hz) on 50hz

网友K(2009-06-27):
用变频器,怎么设置,就看说明书,上面都有

网友L:
引用 网友H:
60HZ的电机在国内50HZ 公网上通过变频设置 为输出60HZ 达到13转的要求. 实现最为简单完全符合他所要求的工艺要求。电机是进口电机,减速器是已经定好的,现在只需要增加变频器了。工艺要求不能变就只能这样。改变减速器没这个必要,增加不确定性!如果没有很高的工艺要求电机就根据国内电网要求来配置!

网友L:
变频器设置不难的,根据你所需要的也就几个参数,

网友M(2009-08-08):
购买60HZ的电机在国内50HZ 公网上通过变频设置 为输出60HZ 达到13转的要求.我们厂内许多的进口设备全是这么用的,就不用再实验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O:
关于

貌似我是50HZ的电机 用变频不能调节啊  555

网友N:
貌似我是50HZ的电机 用变频不能调节到60HZ啊                                 555

网友P:
50 HZ电机用变频调节到60HZ没问题

网友Q:
变频器的作用其实完全可以有变频电源替代的
很多的进口设备厂家选择变频器来带电机,其实那样对进口设备的伤害很大,因为变频器输出的电流波形是方形波,而变频电源输出的是正弦波。而且变频电源既可以调压,又可以调频,完全可以替代变频器的作用,而且更好的保护了设备。我们是变频电源的生产企业,沃森电源(苏州)设备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12-69176280 刘先生,具体问题可以打这个电话,我会为您解答。

网友Q:
我们的设备完全可以把50HZ转化为60ZHZ或者倒过来也可以,你可以打电话0512-69176280 刘先生  沃森电源

网友R:
引用 网友E:
问题还在于转速要求那么严格吗?如果你以前在60hz电源时就没有加变频器,只是普通的接触器上电,减速机减速的控制,那速度一定也不会很稳定在11rpm,不差那2rpm的。如果要求就是那么严格,想必在原先60hz时也是用了变频器一类的调速装置,那么不妨直接在原变频器内设置电机类型参数时,指明采用额定频率50hz的电动机,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值会根据设定自行计算修改,保证对应的给定转速不变

引用5楼的说法没错。

况且电网电压也会波动,要求这么高,没见过,今天开了眼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M:
购买60HZ的电机在国内50HZ 公网上通过变频设置 为输出60HZ 达到13转的要求.我们厂内许多的进口设备全是这么用的,就不用再实验了

如上所说,配一台变频电源就可以实现了,电压和频率都可调。使用方便。参考www.jndhkj.cn 选择合适的容量。

网友Q:
你们有些回答有问题,变频器是调速用的,做电源的话问题会很多,因为他输出的方形波。用变频电源做电源好。

这里是沃森电源(苏州)设备有限公司 ,公司生产和销售各种变频电源和岸电电源,主要的作用是利用国内的电网电压模拟国外的电网电压,为企业进口设备 ,出口检测提供优质的电源,正弦波输出,专业厂家,有意的可以电话联系 0512-69176280 刘先生

网友T:
做了变频这个行业几年,突然发现,变频器没有想象那也好啊

网友M(2009-09-12):
引用 网友Q:

你们有些回答有问题,变频器是调速用的,做电源的话问题会很多,因为他输出的方形波。用变频电源做电源好。

这里是沃森电源(苏州)设备有限公司 ,公司生产和销售各种变频电源和岸电电源,主要的作用是利用国内的电网电压模拟国外的电网电压,为企业进口设备 ,出口检测提供优质的电源,正弦波输出,专业厂家,有意的可以电话联系 0512-69176280 刘先生

又在做广告的,你怎么知道变频器输出的是方波的,请不要在这里为了推销你家的所谓变频电源来说人家变频器做的没有你家的好的。你用方波带大功率的电机试试啊。发言之前不考虑下,这里是电工论谈,变频器的工作原理谁不知道啊,忽悠人,你找错地方了吧

网友Q:
做人要厚道,该用变频器的时候我们是不会建议人家用变频电源的,因为变频电源成本高,可是该用变频电源的时候我们也建议不要用变频器,要是什么情况下都用变频器,为什么要开发变频电源呢?不要以为有技术什么都可以,什么东西乱用都死不行的。该用则用,不该用就不用。这个原则我还是懂的,我虽然是做销售的。

解决调速问题是用变频器,但是解决电源质量问题我觉得用变频器就是太一棵树上吊死了吧?你说呢,兄弟。0512-69176280

网友U:
如果负载小,用变频器可行。因为50HZ以下变频器是恒转矩运行,50HZ以上是恒功率运转,根据P=F*V,如果F小,就可以保证速度不变。

楼主(2010-01-26):
试过了,就用的变频器改的 ,一转也不差,   化学试剂就是要求 多少转就是 多少转的。

谢谢各位的帮忙,各抒己见

网友V(2010-04-03):
加上一个变频器就可以了,我们经常给国外装设备没有问题的

网友W:
建议:用液压联轴器 德国福斯德。或者P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