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洋伺服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9-05-14):
三洋伺服的编码器接口看起来很繁琐,CN2端子,有限的20PIN,有增量式、绝对式的,在下搞不明白!先谢谢你的关注

1、编码器的接口这么多怎么与伺服确应起来啊?就是我随便选与驱动器型号匹配的电机,怎么设定编码器的接口种类?

2、据说可以实现全闭环,编码器需要什么样的接口形式?

看了R系列的说明书,找到全闭环部分有三种接口方式,管脚定义各不相同,如下图

第三种和前两种端子定义都不同,难道是不同的驱动器型号?

网友A:
编码器的接口类型在参数(C)里面设置,也可以用伺服软件设置。接线根据你马达编码器的类型而定,其实20PIN,有大部分是电源,用于编码器线太长时接的。

比如用第一种类型只需接1、2、13、14、19、20 就可以了啊!在参数里面设置一下就好了啊